楼主(2016-12-10):
PLC中常闭串联取反与常开并联,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同么。在小白看来一样的。。。

网友A:
常闭串联取反主要就是监视时行数减少,屏幕可以监视更多
常开并联的话,有时占用行数太多,一个屏幕都无法监视

网友B:
A or B=not(notA and notB)

网友C:
两个条件与一个条件的区别!

网友D:
楼主有实例吗》
来个分析下!

网友E:
个人风格

网友F:
在实际工作中,每个单位编写程序的风格不一样,单位特色

网友G:
一楼正解!尤其是当报警多的时候,用取反的方式编程一目了然,非常直观。

网友H:
引用 楼主:
PLC中常闭串联取反与常开并联,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同么。在小白看来一样的。。。

从占用系统内存的角度来看,常闭串联取反要比常开并联多用一个字节的内存。

从指令运行时间来看,因为常闭串联取反要多用一个指令,在三菱FX3U/3G系统中,会被常开并联多用0.17uS。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常闭串联取反主要就是监视时行数减少,屏幕可以监视更多
常开并联的话,有时占用行数太多,一个屏幕都无法监视
以前总感觉取反指令用不到,没想过还有这样的作用!学习了,以后注意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常闭串联取反主要就是监视时行数减少,屏幕可以监视更多
常开并联的话,有时占用行数太多,一个屏幕都无法监视
以前总感觉取反指令用不到,没想过还有这样的作用!学习了,以后注意使用

你看一下就明白用结果取反的好处了:这些就可以监视较多,如果是并联一个屏幕就不能完整监视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谢谢,自己写段程序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I:
都是互相学习,只是俺知道的早一点罢了

网友J:
从逻辑上说,效果相同;梯形图的话,观感上有不同。

网友K(2018-07-10):
PLC的2个常闭点串连后取反,同常开并联,普通应用上逻辑结果一样。

网友L:
感觉是结果相同,就是步数增加了

网友M:
还可以这样应用,当程序左边逻辑=1时,执行第一行命令,否则执行第二行命令。虽然只少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但这样写程序容易理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