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0):
顾美PLC与组态王通讯我也查过资料,介绍的都是采用MODBUS,我想知道这个通讯可以直接用普通485通讯吗?如果用普通的485通讯要怎么设置?

网友A:
MODBUS协议使用方法看看《Coolmay PLC Modbus通信使用手册》吧。

网友B:
能,组态王电脑要有串口.
PLC设置成从站,规定站号,定义好modbus对应的寄存器.
组态王添加串口设备,modbus协议并对应从站地址,通讯速率.
在数据词典定义连接的modbus寄存器.

网友C:
顾美PLC,哪里的?

网友D:
下面是组态王串口设备,串口参数两边(组态王与PLC要一样);
组态王用MODBUS协议是在PLC-莫迪康-MODBUS RTU;
上面建立设备的方法。变量的建立参考说明书。

网友E:
这个牌子的没有看过!
哪里产的?

网友F:
485指的是通讯线路与通讯接口型式、MODBUS是协议;MODBUS约定通讯双方数据格式;然后这些数据就是0和1在485(差分传送)网络上传输

网友F:
你看一下你的PLC通讯端口是485还是232;如果是232可用232转485转换器转换;

网友G:
这个牌子的没有用过!

网友H:
深圳产的,小系统可以用用。

网友I:
小型机里面国产的算是比较大工控牌子,软件是用三菱的,语法和用法基本相同

网友J: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K: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了一台一体机。

网友L:
顾美PLC,第一次听说!

楼主:
受教了!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详细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undefined

undefined

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D0”对应的地址为什么一样啊?

网友M:
没用过顾美PLC.

网友N:
用MODBUS RTU协议就可以,设备选莫迪康即可!

网友N:
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啊,由于公司电脑被安装安全软件,所有的文件都被加密了,只能公司内部电脑可以打开,上传的照片显示不出,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在顾美PLC的通讯手册中看到  PLC寄存器在MODBUS通信中所对用的地址编号"D0—D511"对应16进制地址编号"0000—01FF",转换成十进制的话就是"0000—0511";但是我百度搜到的"D0"对应"40000",组态王里对应的是“40001”然后我在组态王中都实验了一下,地址编号改为400001是对的,我想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N:
有些设备在定义MODBUS寄存器时是以寄存器实际地址来定义的,
有些设备在定义MODBUS寄存器时是以寄存器编号来定义的!

网友N:
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

网友N: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

网友O:
应该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