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系统系统网络故障

楼主(2016-12-10):
我们公司使用一套DCS系统,监控画面
我们以为网卡有问题,然后拆出网卡清理,再安装好。。还是一样。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ping一下?

网友B:
网卡可以观察外部状态灯,还有也可以像楼上说的ping一下。

网友C:
没有说清楚设备具体是什么连接故障?还有电脑的操作系统版本。局域网无法使用,请检查:
1、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硬件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即使是电脑主板集成的网络通讯端口,也是需要驱动程序才能正常使用的。
2、检查网络连接线路是否正常,比如网线,水晶头,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常运行PING命令检查。

网友D(2017-02-28):
从情况来看
1.先ping一下,如果ping就是网络硬件问题
2.如果ping通,请发日志数据过来,我们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