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油

楼主(2016-12-10):
气动三联件加什么油?能告诉我吗?

网友A:
液压油就可以了!

网友B:
油雾器油

网友C:
我们直接加壳牌机油,就是如此

网友D:
加什么油是根据现场需要了
食品厂的加的都是食品级的油

网友E:
主要看环境、油的粘度、一般润滑油即可

网友F:
一般用专用的三点组合油

网友G:
你是什么设备上用呀

网友H:
南方的用缝纫机油,便宜好用

网友I:
加过普通机油也加过缝纫机油,没看过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网友J:
就加变压器油就好

网友K:
油雾器专用油,粘度低,润滑好。

网友L:
低粘度的液压油即可

网友M:
汽轮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