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6-12-10):
好象是自动取款机上面的 表量两端无阻值

网友A:
看着有点像干簧管,如果磁铁靠近两端电阻为零,磁铁离开两端电阻无穷大就是干簧管了。

网友B:
就是干簧管、

网友C:
很明显是干簧管

楼主:
刚从用磁铁试了一下的确是干簧管

网友D:
干簧管是干啥用的

网友E:
不就是4个干簧管吗?

网友F:
干簧管吧

网友G:
就是干簧管,没错,楼主用磁铁靠近试下你会发现一个秘密。。。。

网友H:
就是4个干簧管啊。

网友I:
干簧管也称舌簧管或磁簧开关,
是一种磁敏的特殊开关,
是干簧继电器和接近开关的主要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是干啥用的
干簧管(有的又称其为舌簧管)属于一种执行元件。其用线圈来驱动就是一个电磁继电器;如果不用线圈而用永久磁铁来驱动,也是一个继电器,就可以用来反应位置、转角、速度、压力等机械量,以达到控制、报警等目的,其用途很广。楼主照片中的是两个引出脚的属于常开型,还有三个引出脚的属于转换型。

网友J:
哈哈哈 挺常见的!

网友K:
取款机上会用干簧管?实在想不出在哪个位置会用上。

网友L:
干簧管,也就是磁控开关,我们经常用到的

网友M:
这是磁性接近开关?不知道它的开关速度有多高?

网友N:
干簧管,在电子压力开关上也有用到!

网友O:
液位计上面有的就是干簧管

网友P:
干簧管以前用的多

网友Q:
为什么说好像是自动提款机上的?具体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希望楼主扫盲.谢谢

网友R:
确是干簧管开关,12楼和14楼讲得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S:
拿个吸铁石一靠近再量一下电阻就明白了;

网友T:
干簧管.用的地方多.

网友U:
干簧管,磁性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是磁性接近开关?不知道它的开关速度有多高?
大多数干簧管的吸合与释放时间在0.5-2ms以内,但其与管径有关,如直径3mm的有可能小于1ms,而直径8mm的有可能小于或等于5ms。

网友V:
磁感应干簧管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谢谢,作为几百赫兹的接近开关使用。知道了。再次感谢。

网友J:
怎么你把ATM拆了?

网友W:
干簧管呀,楼主

网友X:
图很清楚

网友Y:
应该是干簧管啊

网友Z:
我看也像是干簧管!
找个磁铁洗吸一吸试试!
通断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