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角度测量问题,急等!

楼主(2016-12-10):
现场用PLC控制伺服控制器,用伺服电机测量汽车方向盘左右打满的角度,原理是左转到头角度清0,然后右转到头暂停,读取角度。但是每次测出来的角度都不太一致。另外修改参数也会影响读数,比如调节伺服电机的速度,修改最终判断扭矩,测出的结果也不同。现场来看左右打满暂停时有一个反弹力,这会不会影响到角度?如何改善?

网友A:
伺服电机用来测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伺服电机带动方向吗?那你打满度到位靠什么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靠扭矩判断,扭矩上升到一定程度,说明打满。

网友B:
方向盘有负载没有?打方向盘的时候,前轮是否也在运动?怀疑力矩传感器反馈不准确。也就是方向盘的力矩不稳定。

网友C:
个人觉得你这个方法有问题,如果轮子旁边一侧有异物,如马路沿子你也觉得方向打满?

网友D:
没看错吧,测量就用编码器就可以啊

网友E:
就是,一直搞不动这个用伺服电机的优势在哪里,而且你用扭矩判断不靠谱,外界因素可以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车子是悬空的,没装轮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电机自带角度测量

网友F:
靠扭矩判断,扭矩上升到一定程度,说明打满。

靠扭矩应该多少会有点误差的。

网友G:
靠扭矩判断不准.

网友H:
我做卡车的转向角检测,卡车转向角是在前桥生产线上进行测量的,这和小汽车的方式不一样,不过也可能会找到共通点。

网友H:
不知道你这个结构是怎么想出来的,也许是认为伺服电机是万能道理了,什么都用伺服电机。
我帮你出个主意,用一个普通电机,用圆带转动,电机不停的转动,当角度打满之后,由于电机在不停的转动,而圆带因为摩擦力不够大,造成带子打滑,这个时候的角度就是最大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要是机械结构已经定型,现在不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