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画面问题

楼主(2016-12-10):
大家好。威纶通6070iQ给海为PLC通信没问题,可以在线模拟关联没问题。就是下载到屏里没有开关按钮,指示灯,等图片。有字体,各位老大请指导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和PLC联机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B:
屏和PLC没通信上时有这个现象

网友C:
学习了!我下的时候没和PLC连接按钮就是个白块!

网友D:
这个是没有通讯上吧!!

网友E:
应该是PLC没连上吧,触摸屏上会有提示的

网友F:
和PLC通讯上了就有了,或者画面改进一下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