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S7-200PLC 232转485的通讯(20161213)

楼主(2016-12-10):
PS:首先说明我这种方法没有将电脑和PLC通讯上,这种连接方式是别人用PLC和只能仪表通讯的方法,好像电脑也可以吧。

有一个USB转232的线然后接上232转485的线,再取485线的D+/A和D-/B接到西门子的T型头上。接好后打开MICROWIN软件通讯直接找不到。

网友A:
中间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况且你的USB转RS232质量如何?RS232转RS485质量如何?

网友B:
瞎折腾,直接USB转RS485不就得咯?

网友C:
直接自己做一条,一样玩。做工程就走正规路。

网友D:
再拿一根中间用电脑看.
也许线交叉一下.直接接200串口,红接3,白接8,或者反过来,反正+接3,-接8.

网友E:
买条国产的USB电缆就行了。几十元而已。

网友F:
电脑与S7-200通讯的话直接用USB-PPI电缆;

网友G:
硬件是没问题的,肯定可以连上。你软件没有设置正确,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看usb是com几,然后再在西门子软件里的通信选项里设置相应的串口。楼上的一群都是说买这样买那样,都没有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解决别人的问题。看清楚别人的问题,人家不是不想买,也不是没钱买。只是这样可以跟仪表连上,为什么连不上电脑,所以发来疑问想知道原因

网友H:
如果经常用,还是买一条正品

网友F:
呵呵;不是所有的USB-COM转换器转出来都可以连上SIEMENS S7-200的PLC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