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6-12-11):
学习S7-300中。
问题:按钮I0.0两种状态,开/闭。在电路里面也可以用1或0来表示吧。能把1或0(开/关)用二进制表示出来吗?也就是按钮开关状态转换为二进制的0或1并且保存到MW0中。

网友A:
这个是刚入门首先要弄懂的第一个问题,有实物就演示就不用说都懂。

一般来说,PLC输入端的指示灯亮,对应的I点的常开就接通,常闭就断开。

例如下面这个图,当SB1按下,相对应I0.0的指示灯就会亮,程序里I0.0的常开就接通,常闭就断开。

网友B:
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二进制表示

网友C:
没做过,但个人觉得可以,cpu不就是2进制数mov进存储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S7-300中。
问题:按钮I0.0两种状态,开/闭。在电路里面也可以用1或0来表示吧。能把1或0(开/关)用二进制表示出来吗?也就是按钮开关状态转换为二进制的0或1并且保存到MW0中。

L IW0
T MW0

网友E:
可以,位、字节、字、双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又看见你了!先膜拜下!一膜拜!二膜拜!三膜拜!
说正题,大神,小弟暂时只懂梯形图,能用梯形图解释吗?感激不尽。另外,小弟自学过C语言,希望能在PLC上面多学一个编程方式,希望大神能留下联系方式。谢谢大神!

网友F:
完全可以呀 好比常数2存在vw50里 就看你让他显示二进制的10  还是十进制的2了

网友G:
这个开关量不就是二进制的嘛!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H:
可以的啊,MB0=IB0=00000000  3=MB0=IB0=00000011 即I0.0=1 I0.1=1

网友I:
可以的,每一位输入点的状态就是以二进制存入在输入映像寄存器的

网友J:
mov_w吧,就是个传送指令

网友K:
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这个。

网友K:
IWO{I0.0-I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