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1):
机器上电后,给运行信号,电机动一下之后,驱动器报故障,红灯亮三次

网友A:
如有外置键盘应该看到故障代码,貌似过载报警

网友A:
检查下输出看是否有短路或驱动模块是否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过流故障,输出正常,模块没有短路,估计是驱动板那个地方有问题,或者是参数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没有外置的面板,市场上特别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