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型

楼主(2016-12-11):
现有一22KW 的普通电机 风机类负载  选用变频器  怎么选?

网友A:
选22的,品牌太多了

网友B:
变频驱动风机?任何品牌都可胜任,如果连风机都不能用,那就不是变频了。

如想省钱,就选22KW变频,如不放心,那就选30KW变频。

网友C:
基本上大点的品牌都有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网友D:
选相同功率的

网友E:
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问

网友F:
风机惯性大,可选择风机专用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G:
直接问卖家。

网友H:
英威腾GD20、GD200A变频器都可以用的

网友I:
英威腾的变频器,型号比如是CHF100A-018G/22P-4,G代表恒转矩,P代表恒功率,像风机泵类轻载型的负载选恒功率的就行了。

网友J:
22kW电机,风机类负载,按电流选,3AC380V输入电压等级的变频器,44A额定输出工作电流的变频器即可。

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就可以直接选择18.5kW变频器(3AC380V等级)。因为MM440的变转矩特性可以比电机小一个功率等级。

总之,风机泵类负载,就是按实际的使用电流选变频器。

网友K:
用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网友L:
基本国产的都没有压力

网友M:
你把牌子确定后,直接问厂家就行了,他们会帮你选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否发份资料到我的邮箱  bizhenguang@163.com   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N:
发到你邮箱了,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