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1):
24V的稳压电源在输出正极串进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24V,用数字表测量二极管负极电压是24V,但当用手碰到二极管负极时,此时电压就升到60多V了,用安捷伦和福禄克的数字表测量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A:
是感应电压吧。

网友B:
接地一下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C:
不知1楼所说是否为一个原因(又如干扰、杂散波);接上负载或穿不同的鞋子(注意安全),是否不同。

网友D:
是感应电压

网友E:
感应电压?

网友F:
稳压电源是什么形式的,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电源接地没有?

网友G:
串二极管的目地是什么?

网友H:
在电子线路中,严禁人体触摸带电工作的电路板,哪怕是低压电源CPU信号处理电路。
你触摸带电的电子原件,目的是什么?实验?验证是否会被电倒?

网友I:
这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呢

网友J:
有静电干扰

网友K:
电源悬空测量,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L:
可能是没接地的原因吧!

网友M:
供电有地线吗?

网友N:
没有负载吧,还是用数字表测的吧,多测几次你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O:
说明人体感应了比较高的电压,而且是交流的电压,交流电正向被二极管阻挡,电荷留在PN结形成的“电容”上,而交流电的负方向电流则可以“穿过”二极管,所以只能测得正60多伏正电压。
要验证人体所带交流电,可以用一只手触摸示波器探头,可以看到有很高的交流电成分。

网友P:
可能是因为人体站在地上然后触摸二极管时,人体等效为一电容因而引入了交流电的负半周叠加而成的原因吧。个人之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H:
人体本身就是电容,通过电容抬高电压也是可能的。

网友Q:
就像手接触CPU时很容易烧坏

网友R:
你用指针万用表看看有吗?

网友S:
电源纹波不干净会这样的,我遇到过很坑人的电源,如果接上个快速二极管,还真搞出个二倍电压。
当时用示波器测,纹波是200%,一个尖峰。
国内的开关电源厂家,技术有好有坏,另外有些就算有技术,但为了省成本,大利润,也不得不退步。

我说的楼主参考一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指针表没有这个情况,并个电容或电阻也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T:
估计有干扰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指针表没有这个情况,并个电容或电阻也没有这个情况。
看来这种情况的解释,就跟解释用指针表和数字表同时去测量变频器的输出一样,谁更加准,原理是一样的。
指针表是纯电能驱动的机械机构,而数字表则是CPU芯片电路对于微小信号的检测和处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指针表没有这个情况,并个电容或电阻也没有这个情况。
从该例可出数字表也有它的短板,在本例中指针万用表给了主人(或叫指挥员吧)真实的信息,而数字表却把无用的信息也给了指挥员,会让其作出错误的判断,因为这无用的信息(干扰或感应电),即不会伤人也不影响正常的结果。

网友V:
感应电压,不必惊慌

网友K:
说到底都是测量不正确和接地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