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踩下脚踏,离合没脱开,本该停在上死点,却停在了下死点。这种离合开从哪里下手?

网友A:
加点油多动作几次,看动作是否有改善。

网友B:
气阀不好也会引起的

网友C:
气阀反应不灵敏,离合器动作不灵敏,离合器摩擦片不好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D:
这种一般是双联电磁阀的   先看看阀

网友E:
每次都是一个点停止吗,如果是检查凸轮开个

网友F:
先不要立即大卸八块离合器本体,说不定只是气动电磁阀故障,清洗或者更换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G:
气动电磁阀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H:
单次停下死点,连续打好不好?离合器间隙变大摩擦片磨损都是难免的或已经存在的,只要还没到报废,调整凸轮都能用的。

网友I:
首先请说一下:是偶尔如此还是一直如此?

网友J:
气压式离合器,首先气压是否正常,有没有漏气,还有电气方面是否正常。

网友K:
先判断是电气、机械或另外的原因,如以上各位所说。

网友L:
涨见识了,第一次看见这种离合器

网友M:
是机械磨损卡滞?
还是液压(气动)回路问题?)

网友N:
电磁阀故障可疑性最大

网友O:
气动离合啊,确定执行机构动作了么

楼主:
凉车爱溜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好了

网友P: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Q:
改换设备了!!!!!

楼主:
设备都十年左右了,天天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