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先200的软件 后300的STEP7 最后是博途
现在安装V14版本的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200的软件 后300的STEP7 最后是博途
现在安装V14版本的比较好?

1、200软件和300软件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至于博图与Step7的先后顺序也不重要,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WinCC中要集成Step7,Step7需要在WinCC前选择自定义安装AS组件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Step7要先于WinCC安装的原因,当然,你不需要WinCC中集成Step7的话,Step7和WinCC也可以不分顺序。

2、当安装博图V14时,务必提醒您一下:早先的程序需要在博图V13 SP1保存才能被V14开启,这也许是一个Bug,但是西门子并没有表明这是一个Bug,所以,如果您有早先程序需要编辑,那么请安装博图V13 SP1后再安装V14,如果您是全新进入博图领域,您可以直接安装V14而无需安装V13 SP1,或许西门子会在博图V14 SP1对这个进行改变。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是按先后顺序安装的.安装过程还要重启多次才行..一般是先装高级的,再装低级的.

网友C:
WINCC有讲究

网友D:
西门子在软件安装方面给用户的体验太差.

网友E:
第一次安装时搞了很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在软件安装方面给用户的体验太差.
如果是正版系统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下载个V13 SP1安装试试

网友G: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出错要重装不是一个烦字可以概括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出错要重装不是一个烦字可以概括

非常简单的安装,下次你可以将电脑邮寄给我,我来帮你解决,不过要收点劳务费。

网友H:
遵循先低后高的原则吧,然后就是注意产品之间的兼容性,比如你安装了tia portal WINCC就不能再安装simatic wincc,因为数据库可能不兼容,还有你的系统也要和软件匹配,西门子软件对操作系统要求都挺高,相关细枝末节还是要慢慢体会才能品尝到味

楼主:
安装成功了
8G的内存也看不出来快。等以后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
8G的内存也看不出来快。等以后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用360的能快的起来么。

网友I:
今天刚好在安装V13的,关机重启我好几次搞的我都怀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
8G的内存也看不出来快。等以后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我已经换固态,8G内存,I3处理器,感觉还是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
8G的内存也看不出来快。等以后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我已经换固态,8G内存,I3处理器,感觉还是慢

i5 就不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
8G的内存也看不出来快。等以后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用360的能快的起来么。
退出360也看不出快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200的软件 后300的STEP7 最后是博途
现在安装V14版本的比较好?

1、200软件和300软件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至于博图与Step7的先后顺序也不重要,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WinCC中要集成Step7,Step7需要在WinCC前选择自定义安装AS组件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Step7要先于WinCC安装的原因,当然,你不需要WinCC中集成Step7的话,Step7和WinCC也可以不分顺序。

2、当安装博图V14时,务必提醒您一下:早先的程序需要在博图V13 SP1保存才能被V14开启,这也许是一个Bug,但是西门子并没有表明这是一个Bug,所以,如果您有早先程序需要编辑,那么请安装博图V13 SP1后再安装V14,如果您是全新进入博图领域,您可以直接安装V14而无需安装V13 SP1,或许西门子会在博图V14 SP1对这个进行改变。

HAVE FUN!
求V14的安装包,虽然我的V13已经安装失败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A:
下载了整个安装包,整个安装顺序如何?wincc里有两个可执行软件,怎么安装,总提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