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6-12-12):
刚接了个米国客户的订单,要求用触摸屏,Fx系类PLC。
哪位大师了解现在三菱触摸屏现在用哪个系列多?
Gt12 跟Gt10系列还生产吗?

网友A:
具体可以咨询供应商

网友B:
三菱有款经济屏GS系列,价格便宜

网友C:
用几寸的?
国外的还是不要用简易的GS系列;

网友D:
GT系列的吧,GT2308是8.4寸的,GT2310是十寸的

网友E:
屏尺寸?通讯功能?主要的还是预算。

网友F:
现在是GT2000系列的,所以你的GT10 GT12不常用了
GT2000系列里面有GT21 GT23 GT25 GT27等,另外还有针对国内的GS简易型的。
最好是看要多大尺寸的

网友C:
先确定好屏大小及大约价位,我们好帮你选,到国外的一般不推荐用GS,让你出国维护一次的费用不知道是屏的多少倍了;

网友G:
米国有米
不要省
得不偿失!

网友H:
用到米国的还用三菱?国产的维纶不行么

网友I:
呵呵、不差钱的主;就不要纠结了、直接大屏GT2000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到米国的还用三菱?国产的维纶不行么
三菱能比维纶的价格高多少?能高一倍么?

网友C:
呵呵;田忌赛马听过吧;
如果你用三菱的GS系列系列与威纶最高档的相比,价格上肯定威纶胜;
但你如果用三菱最高端的与威纶的TK相比,价格不是你说的二倍了,10倍都是正常的;

网友K:
估计米国是既要便宜,又要好用,所以用了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