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我现在用西门子CPU224 PLC做一程序 一汽缸 每个汽缸上下有到位,限位开关
        分别是I0.3,I0.4              = Q1.1

      电磁阀是二位五通电磁阀,Q1.1
    要求汽缸一上一下的运动。

网友A:
这个不但是程序,还有硬件选型!
例如电磁气阀就有2位5通、3位5通中位开放、3位5通中位封闭........
各自适用不同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二位五通电磁阀

网友B:
夹紧,放松。别的也没看懂

网友C:
让别人给你写程序?

网友D:
这么简单自己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不会,理不清思绪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启动停止的程序会吗?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了,发现后面就不会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LD     I0.4
AN     I0.3
=      Q1.1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你的要求你就直接编起保停就行。

网友E:
4号缸Q0.5原位。
3号气缸Q0.4下降,压活塞,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向右行驶10cm,机械定位,
手放密封圈
3号气缸Q0.4下降,压密封圈,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左移,回位。
5号气缸Q0.6动作,夹紧活塞约50s,夹住,夹紧
手动放套筒,
6号气缸Q0.7动作,夹紧缸筒,夹住40s,
7号气缸Q1.0动作,定位缸筒,定住
8号油缸Q1.1推动活塞至油缸限位开关2(I0.4),到位,停止推动。
8号油缸松开,复位到限位开关1(I0.3),到位,停止。
5号气缸Q0.6松开,七号气缸Q1.0回位,6号缸Q0.7松开。
人工取件。
电磁阀都是二位五通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