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如题,运行过程中,总电源开关突然出现问题,有二相之间电压变到5V,自动触发报警停机了,就不知这个极短过程对电机有没影响?

网友A:
对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B:
偶尔发生一次短时间缺相对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C:
保护及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时间断,问题不大,次数多了。可能以后会烧

网友E:
极短到几秒或几十秒 , 电机负载大小这是关键。

网友F:
偶尔几次问题不大,经常性出现这个问题就得重视了,时间长了会烧电机!

网友G:
不知楼主检查结果如何?

网友H:
缺项瞬间保护了对电机影响不大

网友I:
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J:
如果电机不停就没事

楼主:
谢谢解答,今天寄个新的空开过去,等收到了再测试一次

网友K:
短时间影响不大。

网友L:
你是如何发现缺相的呢,没有时间专门监测吧。

网友M:
已经自动保护了,还怕什么。

网友N:
从发热角度来说,短时间问题不大或没有问题。

网友O:
几秒钟都没问题!
有保护就没事!

网友P:
以本人经验过一会就会发热停止,把电源恢复后一般还可以运行,但是比较容易坏了

网友Q:
时间短没问题

网友R:
没事的,量一下三相电阻是不是均衡的

网友S:
看电机大小,时间长短。

网友T:
短时间问题不大1

网友U:
瞬间没事

网友V:
短时间没事,

网友W:
为什么会让电机处于这种状况下呢?

网友X:
时间短没事

网友Y:
如果一直缺相电机发热,就会烧毁

网友Z:
 时间短、对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AA:
如果电机转速没降下来,2相运行一天也没问题。

网友AB:
时间短没事儿你

网友AC:
短时间缺相,有保护停机,电机是安全的。不会损坏。缺相时间长了,电机电流大,破坏绝缘,就烧电机了。时间短,电机热不起来,就没事。

网友AD:
短时间没问题,还有就是看负载喽。自己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AE:
时间不长问题不大。

网友AF:
与时间和电机的负载有关

网友AG:
保护功能你不拆就没事。

网友AH:
如果是轻载的话电机和设备均无任何问题;
重载的话不大于30S问题不大,而且你的已经保护了完全没事

网友AI:
几秒的时间对电机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AJ:
什么设备能触发报警停机?肯定是使用了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或者伺服驱动器对吧。
这个情况不必担心,以上的驱动组件都是由精密的CPU芯片控制板检测电源状态并保护的。

网友E:
有些误导

网友AK:
缺相一般用什么来保护呢

网友AL:
烧电机有个时间过载,缺相会导致另两相过流,电机才会发热,发热到一定程度才会烧,这个时间不短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目前电机在运行中,没有问题

网友AM:
电机单相运行时间短不要紧,时间长就会损坏电机....

网友AN:
不会的,星型星型连接的小功率的,就算没有保护装置,最后电机会一直转到电机烧毁,三角的直接就会卡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