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写的这段程序走到M516就停下来了,不继续运行下面的,怎么样修改?

楼主(2016-12-12):
(无正文)

网友A:
表示不知道,楼下的知道不?

网友B:
M1029都没信号,肯定停下来啦

网友C:
M600一直闭合着,你后面的程序D1还能愉快的MOVE么。

网友D:
M1029 是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位 Y0

网友E:
m600
用一个上升沿试试

网友F:
程序不对,M1029开的同时把M600关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600
用一个上升沿试试
正解

网友H:
应当是M1029接通才能走下去,是否有M1029的接通信号或是否接通后就被复位了。

网友I:
M1029在要在你的定位指令后面使用;
你M600一直接通、每个扫描周期都先将D1赋值1
如果你的M1029是接通的话;那么扫描完这段程序后D1就变成0了;
同学仔细分析你的程序吧

网友J:
你的PLC是台达的吗

网友K:
M1029——脉冲输出CH0 (Y0, Y1) 执行完毕(ES:Y0);
你要知道M1029这个只是在该脉冲输出指令下一行有效(再下一行就可以说无效了,因为脉冲输出可以多次),你需要使用可以将M1029信号置位其余中间继电器再做处理即可

网友L(2017-10-19):
M600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