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对老设备的改造

楼主(2016-12-12):
作者:潘加引 地点:江苏
我用LOGO对一些老设备的改造,星三角启动,继电器联锁报警

网友A:
这个用法有些特别;
旁边有OMRON的CPM1A或CPM2A的PLC,后面只带一个8ER,那么PLC上再扩展一个CPM1A-20EDR的扩展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扩展的点数与LOGO主机及扩展大了,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B:
有OMRON的PLC,还增加LOGO?直接全部用LOGO也能实现!
旧设备改造可以理解!

网友C:
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造,可能利用了已有的条件。

网友D:
看来设备的工艺允许一机多控制器独立控制呀。

网友E:
感觉很多线,

网友F:
旧设备改造,完全可行!

网友G:
简单的,用了后简单明了

网友H(2018-02-27):
旧设备改造完全有可能,以前呆过一个厂,升级主要设备后一大堆三菱小A的PLC,高速计数,定位模块,CCLINK模块...很齐全,后来给自己公司做新员练习机台的时候全用了,虽然停产好多年,但是拆机一大堆用到哪一年还不知道

网友I:
这东西不错,使用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