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第一次解除S7—1200感觉好高大上的样子,在网上寻找编辑软件的下载,都是一些错误的连接,在工控下载中也没有找到,官网上登录用户名之后,点下载之后提示再次登录时一直提示我密码错误,搞的好蛋疼啊。。。那位大神能给个下载的连接

网友A:
只要努力找肯定能找到!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NxLGP
密码:epvg

网友B:
西门子官网: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0158/simatic-step-7-(tia-portal)-v14-trial-download?dti=0&lc=en-DE

你可以下载专业版也可以下载基础版,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基础版只能对S7-1200编程,专业版可以对S7-1200,300/400以及S7-1500编程。

如果你需要仿真S7-1200的程序,你还需要安装PLCSIM V14。

网友B:
由于软件属于受出口管制的限制,所以你需要特别筛选的西门子帐号,换而言之,你需要让西门子相信你的价值所在才能获得特别的西门子帐号,在普通帐号申请的时候会有勾选特别帐号的选项,但是大部分的用户是得不到通过的。

你可以在下面的网盘中下载到EXE文档,并通过上面西门子官网下载到压缩的部分。
https://mega.nz/#F!pQBSiIiZ!R7YKcpc978e0a1nqEl72G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件好大啊,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安装软件,除了游戏,表OUT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好大啊,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安装软件,除了游戏,表OUT了啊。。。
你可以不下载的!算我没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表示一下惊讶,感概我OUT了,如果给你造成了不好的误解望体谅

网友C:
博途软件非常大

网友D:
今天下载了V13 SP1的 两个小时左右吧,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表示一下惊讶,感概我OUT了,如果给你造成了不好的误解望体谅

网友E:
这个不但软件体积大,对电脑的要求也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但软件体积大,对电脑的要求也不是一般的高

PLC和触摸屏的软件做在一起,这个软件容量还可以。

网友F:
安装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楼主:
用我们公司目前配置最好的安装使用之后,电脑直接卡死

网友G:
这个软件对电脑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安装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I5-6500,8G内存,1T硬盘用了20分钟安装好。

Q8800,4G内存,640G硬盘,43分钟安装好。

P8400,4G内存,180G SSD,20分钟安装好。

所以电脑配置搞搞好,对自己也是一种节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安装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I5-6500,8G内存,1T硬盘用了20分钟安装好。

Q8800,4G内存,640G硬盘,43分钟安装好。

P8400,4G内存,180G SSD,20分钟安装好。

所以电脑配置搞搞好,对自己也是一种节约。
我的电脑I5-4200H的 8G内存 1T的
接近一个小时吧

网友H:
网盘现在也是多的很的链接可以下载,就是要看你的系统及其相关硬件配置的兼容性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