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 案例】LOGO! 在直流电机拖动系统中的试用报告

楼主(2016-12-12):
作者名称:史小宏   地点:广州

摘要:直流电机双闭环调速,三菱PLC,欧陆直流调速,西门子LOGO! 230RC控制器
关键词:设备改造,性价比,可靠性,JK03-C直流控制器,欧姆龙,
一、应用简介
1.应用简述:自2013年我司利用西门子LOGO控制器成功改造东莞用户11台90KW直流调速电机控制部分以来,设备表现突出,无一故障。给用户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2016年8月份,客户再委托我司改造6台75KW直流电机电气控制部分。针对前期改造的经验成果,我司结合用户的现场工况,除继续采用西门子的LOGO!逻辑控制器作控制核心外,我司还选择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厂商的工控器件以进一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自机台改造成功投产以来,用户反馈:设备运行顺利,产品质量有大幅提高!
在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直流电机调速因为其调速范围广,起动制动转矩大,可以快速起停等优点一直是电力拖动控制的热门领域。在国内有许多行业的用户一直在使用直流拖动,像一些轧钢厂、挤出机、矿山设备等都有在使用。鉴于此,从我司成功改造的效果来看,以西门子LOGO!和我司JK03-C三相双闭环直流调速板作为控制核心组合,再配以外围相关器件,完全能代替市场上的国内外直流调速器,如ABB,欧陆等品牌。市场应用前景巨大。
2.广州兰骏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系统集成、科研开发、营销服务、技术咨询为一体的多元化专业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优质产品” 、“优质技术”、 “优质服务”的三优精神,专注于工控自动化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
二、应用说明
1.应用功能描述
图1 双闭环直流电机调速系统(左图为电机及负载,右图为原电气控制柜)
2.工艺流程说明:
图2 LOGO控制器用于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流程图
3.系统需要分析:本系统主要是利用LOGO!内部自带的时间继电器来精确控制直流马达的四种速度下的不同运行时间。而且这四个时间值可任意修改及组合,同时利用LOGO!众多的输入输出点一并完成现场机台的其它功能。因此选择带显示的LOGO!230RC主机和DM8230R扩展。这样客户即能从屏上直观地监控每段的剩余时间值,又能按工作的需要在屏上按需设定这四个时间值。此系统由于是改造项目,要尽量精简外围电路并把各功能浓缩于一块单元板上,这样大大减小了在现场的工作量。但其难点在于编程,把众多的外围联锁电路及保护电路要合理地体现在程序之中,还要考虑到现场实际工况及可能发生各种极端情况下PC机会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并采取对策。对比原机台采用的国外某知名厂家的PLC控制方案,LOGO!有几大优点:一是体积小巧,可靠性强,性价比高;二是电机运转时间和电机转速可以自由组合并能自由调整(原机台方案的时间和转速是固化的,有些特别工件加工出来质量就不是很理想);三是接线简单,维修方便,现把各部分功能集中于一块控制单元上并能方便拆卸及维修,在现场只要有基本技能的电工就能判别故障并解决。
三、应用的设计与实现
本直流调速系统主要硬件配置如下表:
1.I/O分配表(如下图)
表1 LOGO!230RC双闭环直流电机调速输入输出信号表
2.LOGO! 230RC控制单元接线图
3.LOGO! 控制程序说明
工作程序顺序:按下启动钮,控制系统先得电,延时2S后,主接触器吸合,电机按预设定的时间和转速工作,工作完毕,主接触器断电,刹车接触器接入约8秒后电机由高速转停止状态,一个工作循环结束,等待下次按启动键。如果工作结束1个小时不按启动键,设备停机,处于节能状态。在运行中,只要按下停止钮,程序即停止,控制归零,刹车电阻接入,电机停机,急停键优先于其它键,在自动手动工况下,只要按下急停键,程序复位,接触器断开,主电路即断电,电机停机。下图是部分程序。
把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打在手动位置时,必须先按起动键。然后手动电位器才能工作,手动控制时,如果按下停止键或急停钮,系统即停机。
调速系统设有速度保护,过载保护和励磁保护功能,现有速度保护是通过速度表来以控制,如果电机速度超过1080转,系统自动停机,此保护值可通过速度表来任意设定。见下图

4.应用设备图片展示
图2 LOGO!控制器用于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整体图
图3  LOGO!控制器双闭环直流电机控制单元结构图
图4  六套 LOGO!控制器双闭环直流电机控制单元
图5  改造现场
四、应用体会
在此次的改造项目中,LOGO!逻辑控制器的功能优点能得以充分体现。在此类的机台上应用LOGO!控制器完全能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其优点是可以减小电柜体积,减化二次线路接线,工作可靠,整个装置及售后成本可以控制得更低,此次改造的6个机台经过将近半年的连续运行,经受了现场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也证明了整套程序的设计思路合理,选型正确,器件运行可靠。此次改造项目中美中不足的是由于项目成本的原因LOGO!模拟量模块没有应用到项目中。但通过本人开发的四段积分板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有更先进,功能更强大的带以太网通讯可以远程监控及控制的LOGO!8如果应用于此类项目中,想必其应用前景更为远大!

参考文献
[1] LOGO!控制器实训教程                  张子义 译版
[2]电器与PLC控制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3]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序葆 赵永健 编著

网友A:
事前“考虑到现场实际工况”及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则有利于程序的调试和设备的运行。

网友B:
创意很好,这个直流电机的驱动还是比较早期的版本吧

网友C:
门上的线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