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如图,电脑网口上的两个灯一个闪,一个不闪常亮,有的还是一绿一橙,各代表啥意思呢??

网友A:
你百度一下···多详细的解释都有啦?还要费那么大劲特意发个贴?????

网友B:
正常应该一个是收 一个发吧

网友C:
数据收发的指示吧。

网友D:
一般说,
一个连接link灯,接上了就有.
一个活动灯active,有数据就有,闪的.

网友E:
一个表示线路已经联通,另外一个代表网速吧,绿色比黄色的要快,应该是百兆,黄色是十兆

网友F:
一个收一个发 绿色代表畅通

网友G:
通讯是否连接、连接的速率大小

网友H:
这连个小灯亮起来真好看!

网友I:
4楼的解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J:
赞四楼五楼

网友K:
数据收、发指示

网友L:
一盏是网络接通指示灯,另一盏是数据传输指示灯。
目的就是让IT工程技术人员在不用查看电脑的操作系统界面的时候,方便的判断故障是否已经排除。

网友M:
绿灯表示连接正常
黄灯表示有数据交换

网友N:
就知道有灯,没想过什么意思,跟楼长学习了

网友O:
通常路绿灯显示是接通的,黄灯闪烁说明有数据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