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ACS800变频器没有报故障就自动停机,求解决办啊!

网友A:
没有报故障的停机,就是有停止信号让他正常停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突然自动停机,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B:
先查一查外部原因

网友C:
  有可能是运转信号控制回路有问题,如:端子接触不良、继电器触点闭合不好。若是电位器控制,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滑片接触不良。逐个检查吧。

网友D:
四楼正解

网友E(2018-07-12):
回复 网友D:
ACS800变频器输入控制板和主板是用圆形插针模式连接的,随着时间变化,公插针很容易表面氧化,有时候重新上电或是把控制板直接插拔一下就会正常,如果想长时间运行,建议把插针表面稍微处理下效果会更好。这应该是ACS800变频器设计通病吧。

网友F:
任何变频器,都会可能出现楼主描述的这样故障。原因有好多种,你可从原理上分析,有哪些请况可造成变频器随机停机,而没有故障码,把这些原因列举出来,再用排除法,把敌人挖出来。比如电源 电路 接插件 元器件。。。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干扰 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