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今天维修一台易能变频器7.5kw的,
电源部分的问题,上电会听到电源部分有尖叫声,用示波器测驱动信号时发现波形是这样的,如图。
这是我再把开关管卸掉之后测的。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该下手?

网友A:
按停止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一上电就这种情况

网友B:
波形怎么会重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也在想这个问题呢,还没搞懂。

楼主:
现在波形好像没有重叠了,还有问题是开关管照样发出尖叫声,再测驱动脉冲信号时,发现脉冲信号的频率不对劲。
只有7-9KHZ,
但是用外部16V给电源芯片加电,测驱动脉冲信号的频率,有40KHZ,还算可以,
不知什么原因导致驱动信号的频率只有7-9KZ。

网友C:
   请检查4脚的电容及电阻,看是否有虚焊及变值。

楼主:
这个情况也检查过了,

网友A:
示波器接地接好了吗?示波器时间轴拉大看看波形

网友D:
40KHZ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