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请教变频器在电机负载短路后会有什么情况,会不会有合闸爆配电盘的情况发生。
一直有这个担心和疑问,普通配电盘在大电机或短路的情况下,合闸烧坏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这里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一般变频器会有电流检测运行前电机短路一般能保护住。

网友B:
变频直接保护了

网友C:
有这样的保护

网友D:
变频可以保护,不会爆盘。质量不是很好的变频直接就坏掉了

网友E:
变频器有上电自检功能,发现短路,马上保护报警。

网友F:
看情况,
有时会,出现过变频器起火,上一级开关跳闸。

网友G:
一般电机短路都会报警,过流。

网友H:
垃圾品牌或者山寨品牌的变频器,输出短路或者输出接地,有可能会直接爆炸变频器内部的IGBT模块。
至于合闸大功率的电源柜的时候,一般建议脸朝侧面,用力盲推合闸。原因无非就是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另外一般大功率的电源柜,都是标准配置智能断路器进行电子按键操作合分闸,智能断路器并且有短路与接地检测并保护的动作机构。

网友I: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会作出保护;
至于电源的短路保护,一是元器件要选择合理,二是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等。

楼主:
大家解释得合情合理,

网友J:
变频器能检测到短路电流,就保护了,一般不会发生爆炸的情况,除非,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