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不讲理

楼主(2016-12-12):
我公司安装的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UV1【主回路母线电压低跳停】。此是终端客户,变频柜给除尘厂家配套,我公司与除尘厂家是合作关系。到现场查看发现风机轻载时正常,重载即风门全开时在运行中不定时随机跳UV1,欠压停机。同时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在重载时下降严重,有时到480V一下,交流输入电压也同时下降,怀疑电源电压【电网电压不稳,重载时下降,变压器容量不足或变压器与负载设备之间接线距离长】,修改内部参数,380V为300V不管用,更换主控板不管用。明摆着是客户的原因,却要我们解决,不然就退货,除尘器厂也要我们解决,明摆着是现场的原因,不是变频器的原因,却要我们承担。虽然改动电源板电路可能有效果,可。。。。。。请大家发言。

网友A:
外部供电不正常偏要内部解决,想起句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似可行,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在…

网友B:
现场的电压能达380V?是否缺相?以前我们也曾遇到过,轻载能正常运行,一旦频率升到30HZ以上,立刻报欠压,后来才发现,进线开关有一相接触不好。

网友C:
把供电局请来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D:
这个还是要解决电源问题,这次如果你接手的话,下次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E:
如果你认为是客户原因导致的那就要找到准确原因来证明
你说变压器容量不足导致的压降这个完全可以现场测试啊!
如果实际情况如此我相信不可能客户还找你吧!

网友F:
要拿出让客户信服的证据,我们那时也是一水泵时不时报欠压停机,最后都准备弃用超频了,后来修改程序,增加自复位重起功能后临时解决

网友G:
如果电网电压稳定,则可看有无重载起动设备、所在线路的供电能力、现场电压多少;
并注意2楼所说,检查供电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H:
怎没说说外部因素。

网友I:
确实,有时会遇到不讲理的客户

网友J:
即使是电源的问题,客户也没办法解决,所以赖着你,让你想办法一揽子解决呢!

网友K:
可能是线路接触问题

网友L:
给出证据,要不没人相信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安装的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UV1【主回路母线电压低跳停】。此是终端客户,变频柜给除尘厂家配套,我公司与除尘厂家是合作关系。到现场查看发现风机轻载时正常,重载即风门全开时在运行中不定时随机跳UV1,欠压停机。同时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在重载时下降严重,有时到480V一下,交流输入电压也同时下降,怀疑电源电压【电网电压不稳,重载时下降,变压器容量不足或变压器与负载设备之间接线距离长】,修改内部参数,380V为300V不管用,更换主控板不管用。明摆着是客户的原因,却要我们解决,不然就退货,除尘器厂也要我们解决,明摆着是现场的原因,不是变频器的原因,却要我们承担。虽然改动电源板电路可能有效果,可。。。。。。请大家发言。
你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无法分析发言。
1、请提供变压器的总容量,供电线路的总长度和使用导线的大小规格,对了,还有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功率。
2、需要现场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或者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供电电源进线处的实时电压,当变频器报警欠压故障的时候,数值是多少?是否在供电电压的±10%范围之内变动?

网友N:
客户至上.无法.

网友O:
客户是上帝

网友P:
第一外部原因很难让人信服;
第二自己内部原因找的也不够让人确信;
想要客户自己承担这些,必须给出最好的理由

网友Q:
呵呵;在这抱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的客户又不在论坛里!

网友N:
还是想办法解决问题.除非你不要这个客户.

网友B:
不是电压问题,就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与变压器没关系,除非变压器与变频容量相等。

变频启动、运行时,压降非常小,几乎没有。

网友R:
客户没错…

网友S:
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好了,也是一种宣传

网友T:
这个比较麻烦了,客户只管用,还是要想办法

网友U:
也不能这么说,客户买回去不能用,肯定得退啊,要么就要给解决方案,要么只能退货,不然总不能让人家买回去放着吧

网友M:
既然是有自己的工业控制零部件在里面,帮助客户寻找出故障的根本原因是职责所在,并且以一个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眼光来看待,根本就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无法排除。

网友V:
尝试降频使用,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W:
电源电压应该可以测量的,运行时有380V吗。

网友X:
估计你们客户变压器的容量基本上用完了,拿示波器检测录电压波形吧

网友Y:
对于不讲理的就用不讲理的方法处理。

楼主:
电源电压低,360V左右。空载370V左右,题案里已讲的很明白了。重载时母线电压480V左右,有时更低。断路器是新的。设备与变频器都是新的。

网友B:
“电源电压低,360V左右”

电压确实低了点,不过,你也是刚刚才说的,你自己看一下,除上贴以外,你在哪一贴中说明了电压?

网友Z:
还是怀疑电容吧

网友AA:
你把380V改成300V只是改了电机参数,变频器的保护电压一般不低于300V,修改需要进入厂家密码。
启动过程中用表监视一下输入电压,如果在320V以上就出现欠压报警,联系变频器厂家。

网友AB:
如果查证确实电源问题,可以增加稳压器解决

网友M:
增加三相高精度的稳压器成本高。
如果真是电源电压太低,只能使用代换方法让客户心服口服,比如租赁一台便携式的功率相当的汽油发电机组来独立供电,让客户大开眼界的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

网友AC:
给客户解决问题,就是给自己做免费广告。

网友AD:
用重载把变压器拖烧它

网友N:
“电源电压低,360V左右”

这个电压不算低.

网友AE: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安装的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UV1【主回路母线电压低跳停】。此是终端客户,变频柜给除尘厂家配套,我公司与除尘厂家是合作关系。到现场查看发现风机轻载时正常,重载即风门全开时在运行中不定时随机跳UV1,欠压停机。同时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在重载时下降严重,有时到480V一下,交流输入电压也同时下降,怀疑电源电压【电网电压不稳,重载时下降,变压器容量不足或变压器与负载设备之间接线距离长】,修改内部参数,380V为300V不管用,更换主控板不管用。明摆着是客户的原因,却要我们解决,不然就退货,除尘器厂也要我们解决,明摆着是现场的原因,不是变频器的原因,却要我们承担。虽然改动电源板电路可能有效果,可。。。。。。请大家发言。
你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无法分析发言。
1、请提供变压器的总容量,供电线路的总长度和使用导线的大小规格,对了,还有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功率。
2、需要现场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或者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供电电源进线处的实时电压,当变频器报警欠压故障的时候,数值是多少?是否在供电电压的±10%范围之内变动?
外部故障还需客户解决

楼主:
三百伏是最低下限电压,改电原板的电压检测电路,使其稳定接受2.5V的检测电压,不受电网电压波动影响,变频器拖动风机,重载报过载,再次证明电源电压低,因为电源电压低,风机全速运行,满负荷运转,为了保 正输出功率,电流必上升,电机一定发热,所以报过载。没改线路板之前,直流母线电压是跟随进线电源电压而变化的,检测电压也随之变化,正常时2.5V左右,正常时此值是稳定的,波动不大。重载时母线电压下降到480V以下,进线电压肯定低。我是黔驴技穷了,大家有没有好招。【不改变外部条件,不增加费用,客户能接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三百伏是最低下限电压,改电原板的电压检测电路,使其稳定接受2.5V的检测电压,不受电网电压波动影响,变频器拖动风机,重载报过载,再次证明电源电压低,因为电源电压低,风机全速运行,满负荷运转,为了保 正输出功率,电流必上升,电机一定发热,所以报过载。没改线路板之前,直流母线电压是跟随进线电源电压而变化的,检测电压也随之变化,正常时2.5V左右,正常时此值是稳定的,波动不大。重载时母线电压下降到480V以下,进线电压肯定低。我是黔驴技穷了,大家有没有好招。【不改变外部条件,不增加费用,客户能接受】
呵呵,一味的更改变频器以适应超低的供电电源电压,为什么不去寻找出供电电源电压大幅发范围波动的根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客户是上帝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愿意见客户还是愿意见上帝

网友AF:
与客户勾通拿出有力的证明材料,

网友AG:
如果变频器都带不起来,去掉变频器,直接启动,如果是电网电压低造成的,估计电机根本就运行不了多长时间。这样客户该知道是谁的问题了吧。

楼主:
如果变频器不行,客户要退货,钱还该着呢,我们损失小点儿,合作的除尘器厂家损失大,肯定不干。工频运行即使行,电动机寿命也会降低。改为工频,对我工司极其不利,结果将是赔了夫人又赊兵。客户是不会承认电源电压低的,也不会想办法提高电源电压的,要的只是产量,除非工频也不行。正处于临界点上,骑虎真难下,广大同仁,我讲的已非常明白,证据也是秃头长虱子,明摆着,原因也是简单明了,我不想多说了。有哪位大师能解决,请赐教。

网友AH:
改工频运行是试一试电网的负载能力,楼主怎么理解成长时间运行了?
怎么老是想着改变频器的事,你对变频器没信心么,如果对变频器还未够了解,
不防放下身段,请教公司内的老员工,或者会有好的处理办法。

其实楼上那么多位老是提你要证明电网原因,是因为你所述说的,还未能充分证明电网引起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所述说的证据不足。坛友都这么认为,那客户也差不多的。

网友AI:
对啊要证据啊

楼主:
360v 距离交流380V最低下限电压353V已经很接近了,如果附近有大的设备启动,电源电压【输入电压】即电网电压将被拉低,有可能比353V更低,变频器必报欠压报警,如在此电压下运行【指检测电压不随电网电压变化的话】,变频器就会报过载。难道这不是变压器容量小的典型特征吗。鄙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请大家批评,多出高招。外部原因就是电源电压低。变频柜,除尘设备,电机全部是新设备。变频器柜出厂时已做实验,是正常的。运行前期是正常的,只是最近才出现此问题,听说用户又上了新设备,电网负荷增加了。

网友AJ:
可以在欠压时量下电源端电压吗,或者请厂家电工一起看下就可以了啊,如果真是电源端的问题

楼主:
欠压时测量电压已经晚了,电工不管闲事,因为是瞬间调停。重载时测量【50HZ】变频器输出电压360v,报欠压时变频器已停机,此时测量电源电压是370V左右,无法测量变频器调停瞬间的实际电压。明显电网电压有波动,轻载时母线电压可大500V以上,重载时有时到480V以下。480V对应输入电压340V左右,明显超出交流三相输入380V的下限电压353V以下。

网友AK: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认为是客户原因导致的那就要找到准确原因来证明
你说变压器容量不足导致的压降这个完全可以现场测试啊!
如果实际情况如此我相信不可能客户还找你吧!
表示赞同。用证据证明

网友AL:
电源问题还需各户解决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外部供电不正常偏要内部解决,想起句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似可行,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在…
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欠压时测量电压已经晚了,电工不管闲事,因为是瞬间调停。重载时测量【50HZ】变频器输出电压360v,报欠压时变频器已停机,此时测量电源电压是370V左右,无法测量变频器调停瞬间的实际电压。明显电网电压有波动,轻载时母线电压可大500V以上,重载时有时到480V以下。480V对应输入电压340V左右,明显超出交流三相输入380V的下限电压353V以下。
变频器有记录,查看故障时内部记录母线电压,便知交流电压。

网友AN:
如果电源线太长,加一根线试一下。

楼主:
电源线【断路器到变频器】,变频器到电机都不长。至于断路器到总开关的距离不清楚。实际情况就是电源电压低,加载后更低。跳停时可能更低,因为瞬间跳停,检测不到。

网友AO:
我感觉是电流过大导致的电压降问题。提议增加电网补偿电容。检查变频器大电容。示波器检测电网电压波形。

网友AN:
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下,变频参数里找瞬时停电保护,设置成舜时停电时只要cpu供电正常保持变频正常运行,夏天供电闪络频繁用这个功能很有效,停机会少很多。

网友AN:
化纤行业里这种设置很多的。

网友AP:
这个要找厂里电工配合下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