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用变频器控制风机,风机有没有什么讲究,普通风机就可以,还是有专门的风机。例如额定频率50HZ的普通风机,用变频器控制,假如长期让他工作在20HZ,风机在这种条件下会坏吗。

网友A:
长期工作在20Hz的话最好用变频电机,或者电机另外安装散热风扇;鼠笼三相异步交流电机都可以变频高速

网友B:
啥都没有随便

网友C:
风机的功率与转速是三次方的关系,所以就算在40HZ运行,功率也要小很多;
20HZ的要考虑电机的散热,可以提高一些;

网友D:
我现在在一座隧道窑的风机上长期运行的频率都不到10HZ,电机不大,7.5KW

网友E:
不是所有风机都可以的

网友F:
变频器控制风机,有不可以的吗?谁能说说,那些风机不能用变频器?

变频器带异步电机调速,这是可以的,风机亦如此。不管他的转速范围是多少,变频器都可以控制。当然,风机用还是不用变频器调速,那倒不是唯一的,但,要说不能,似乎没有。都能。就看你想不想,或值不值得。

比如说,长期工作在20Hz,点机会不会坏,做的合理,就不会坏。比如,保证电机的冷却,再比如,保证电机的绝缘强度符合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要求。等等。做好了。可靠性没问题。

网友G:
风机用还是不用变频器不一定.要根据使永来看.

网友H:
对   正常都可以,除非特定的啥的可能有别的要求把!

网友I:
风机看要用在什么地方,20赫兹有点低,轻载时可以,重载会烧电机的。

网友J:
风机长期运行在20HZ,可以说没一点问题,因为风机在低频时的电流相当小,本人用过15HZ驱动风机,常年运行,没一点影响。

网友K:
运行一段时间摸摸温度

网友L:
没有过这么低频率的,散热可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M:
电机工作在低频状态下,唯一致命的弱点就是散热不良,有高温烧毁电机线圈的危险,一般需要配套制作强制风冷散热系统。

网友N:
看回复,应当是原则上没有特定要求;但是否采用变频器,则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另外是,注意电机的发热、散热情况。

网友O:
回复 网友D:
窑炉的风机长期在这个频率运行,搞得我都不清楚为啥要这样的工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O:
窑炉的风机长期在这个频率运行,搞得我都不清楚为啥要这样的工艺了
送冷风冷却,风量要严格控制,以往是风机全速运转,阀门几乎关闭,后来添加了台变频器

网友P:
风机20赫兹问题不大,风机本身就在风道里的话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Q: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个别除外
万千视讯,万千世界,尽在眼前~~!

网友R:
专用的变频电机主要是绕组绝缘的处理和散热方面,普通的调速要加强制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