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看看别人的型材加工生产线

网友A:
两台接触并联使用会不会因为不同步经常故障?

网友B:
制作过设备者,看图片可能会更有感受。

网友C:
好多模拟电路啊,就是不知道板上的芯片内容有没有被抹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台接触并联使用会不会因为不同步经常故障?
直接进三相桥堆或可控硅。基本上没影响。

网友E:
接触器这个用法少见,可以有更大的接触器啊

网友F:
国产的柜子。肯定不是老外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还以为直接控制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道不至于吧

网友G:
国产的也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好多模拟电路啊,就是不知道板上的芯片内容有没有被抹掉
仔细看,还真抹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真的诶

楼主:
Parker的东东怎么样?

网友I:
还算做的整齐

网友J(2017-04-28):
回复 楼主:
高频感应加热,在线焊管!我所在的公司就是用这种设备的,好像是四方的设备

网友K:
箱子环境要好不然,很容易坏的。

网友L:
接触器是CJ20型的,目测像200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