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比如增量式电机有ABZ相信号,但我们公司的编码器只有5V线,GND和另外两跟线,它是如何传送信息的呢?还有AB相和正弦相和余弦相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是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
有朋友可以回答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可以回答一下嘛?
百度下,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B:
增量编码器脉冲波形有方波及正余弦波形之分,普通的还是以方波为多。
方波波形一般有A B Z三相及对应的反向信号波形,A B相之间波形相差90度,编码器Z相信号每圈只有一个脉冲波形,作为校准信号用的。
电机正转带动编码器旋转时,A相波形超前B相90度,脉冲数累计增加,反之减小,就可以判断电机旋转方向了;电机只测速的话接一相A相就可以实现,根据单位时间内的脉冲累计数算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就是那两根数据传输线一个是用来传输正余波形,另外一根是用来传输Z相信号这样子理解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不详细。。。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磁性编码器

网友C:
貴司的編碼器是安川M2通訊接口 當然還是源致於正余弦訊號 但本質還是與增量TTL差不多 只不過解析度較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我们用的是M2通讯口,但我对这方面还是不了解,也会慢慢学习

网友D:
另两根线不是A B?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AB,它引脚定义是DATA+和DTAT-,但它要传输ABZX相数据,应该是一根传输AB相吧

网友E:
有可能是通讯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讯不就是用于传输正弦余弦Z相信号吗?

网友F:
通讯是数字信号,A,B,Z是模拟信号,光学编码器分增量式和绝对值两种,信号传输大体也是两种,模拟量和数字,模拟量好理解也好用通用,数字信号传输的不通用,各家有各家协议,有些甚至还加密,这种可以卖高价,反正你那别的也代替不了。除了编码器,还有旋转变压器,又叫角度解析器,这个好处是结构简单,没有电子元件,皮实耐用,欧洲人爱用,缺点是驱动器要有专门的解析硬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哥能大体告诉我编码器如何跟驱动器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