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M0.0这样用是什么意思(20161214)

楼主(2016-12-13):
公司冷冻机里面的程序,看到sm0.0的常开和常闭一起用,看不懂。

网友A:
相当于三菱FX的M8000 M8002
一个为常ON,一个只起动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M8002和SM0.1功能差不多吧,但是这个是SM0.0总是接通,又串了和它的长闭,后面的程序不是一直无法工作了。

网友B:
网络47是开机就调用前3个子程序,后一个子程序不调用,估计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三菱FX的M8000 M8002
一个为常ON,一个只起动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没有看到它调用的子程序有T110输入吗,前面是T50
应该是做了两个不同时间或工艺的程序,而本程序只用了前面一个,后面的就用SM0.0的常闭不调用。
这样,下次想要调用程序时,只需去掉SM0.0常闭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Z版平时总是让人家不懂就别乱说,这会是不是该自行反省了吧

网友C:
而且,程序初运行扫描位是SM0.1,为什么不直接用,要这么来回折腾

网友D:
写个SM0.0 常闭 就是把那条程序 暂且不用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常闭点表示那一回路备用

网友A:
呵呵;SM0.0相当于M8000,运行就ON; 取SM0.0常闭点就相当于M8001;
SM0.1相当于M8002;
这个说法不妥?

网友F:
给个图片你看看

网友G:
这样编程的确是个好方法,上面主要是不能有注释,新版软件应该会有改进吧

网友H:
是不是程序调试的时候用,
机器调试时用到,到用户那边不用。

网友I:
也表示对这个SM0.0的常闭点理解不了,是不是就是扫描时始终断开?那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J:
可以是程序调试时使用;或者如8楼所说的备用(暂时不用),以方便程序的修改。

网友K:
应该是调试的时候用的,到客户那边忘了删掉

网友L:
表示暂时不用!SM0.0常闭点,PLC上电后SM0.0常开点就一直导通,SM0.0常闭点就一直断开!

网友L:
此子程序暂时不用,或许是调试时偶尔会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F:
这个子程序不执行了

网友N:
便于调试程序,需要使用时,用别的开关代替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O:
不必纠结这个东西、那个子程序不使用;可能是你这个设备上用不着的功能。

网友P:
学习了,SM0.0的用法。

网友Q:
不希望某个子程序运行,暂时关闭它,就用SM0.0闭点连接,希望运行时,直接将闭点换成开点就行,省的一直增加或者较少逻辑段。

网友R:
引用 网友F:
给个图片你看看
这个就很明了啦,要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