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窑炉温度的检测一般方法是通过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方法,这种方法便于现场安装,测量准确。也有用手持式红外枪测量温度。近段时间,有一个客户是做炭黑的,炭黑窑炉温度检测不准,主要手段是通过高温热电偶来检测,或红外线检测,检测的温度都不理想;我想能否用红外热成像仪方法,来解决这种工艺难题。

网友A:
邮件:0 封未读邮件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出现在检测精度上面吧!
红外热成像有输出也可以
好的高温热电阻不会这么不经用吧!

网友C:
如果有简单适应的方法,使用会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窑炉温度的检测一般方法是通过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方法,这种方法便于现场安装,测量准确。也有用手持式红外枪测量温度。近段时间,有一个客户是做炭黑的,炭黑窑炉温度检测不准,主要手段是通过高温热电偶来检测,或红外线检测,检测的温度都不理想;我想能否用红外热成像仪方法,来解决这种工艺难题。
呵呵,一台经济型的福禄克热成像仪的售价约为1.5万元左右,如果你是该窑的私营企业主的话,你会考虑投资这笔资金来购买昂贵的进口检测仪器吗?

网友E:
这个,成本有点太高了吧!

网友F: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G:
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