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小兄接触的是三相380V无刷电机,还有轴心内部一般是什么东西?感谢

楼主:
怎么说呢????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你想问什么?感觉听得不大明白啊,是说转子的材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兄接触的是三相380V无刷电机,还有轴心内部一般是什么东西?感谢
问的是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对吧,直接使用李彦宏研制出来的百度搜索引擎获得电动机的原理技术呀。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吧?里面绕组一般是头结尾,尾接头,相与相互差120度的绕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绕线有什么规律?要符合什么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大磁场会比较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我也相知道转子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百度上的说的有点难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绕线有什么规律?要符合什么定律?
三相绕组线圈在360度的铁心内平均分布,平且通电以后,形成相差120度的磁场角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型电机是硅钢片和铝条,大型电机是硅钢片和铜条。至于内部接线分单层绕组,双层绕组,还要看极对数,连接绕组数(分串联和并联)等参数略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感谢

网友D:
电机内部绕组的排列方式,可以用绕组展开图表达;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E:
你是问转子的材质还是绕组相位角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子材料是什么呢?

网友F:
在电气上形成相差120度的磁场;每相绕组都要形成NS两个极、每相的每个绕组里面有并联、串联具体连接方式跟定子有多少槽有关;可以去买本电机修理方面的图册、上面有每种电机的绕组详细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刚买了一本电机学这本书,请问适合吗

网友G:
有好多种接法,什么交叉式,链式的,在学校时学过,现在还给老师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转轴:一般都由中碳钢或合金钢制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好多种接法,什么交叉式,链式的,在学校时学过,现在还给老师了!
“现在还给老师了”什么意思,书籍还是知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本书上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J:
拆开几次,了解下原理就行了,《电机学》有点用不上

网友K:
轴心内部?轴心内部不是钢么?主要成份是铁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好多种接法,什么交叉式,链式的,在学校时学过,现在还给老师了!
“现在还给老师了”什么意思,书籍还是知识?
知识还给老师,书都到回收站了1
长时间用不到,都忘记了!

网友L:
直接看电动机绕组与修理这本书即可

网友M:
莫非说的是伺服电机?轴心一般是磁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在线圈上加个电压就能让它旋转呢?它又不是磁性物质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问一下绕组是线圈的绕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天天拆,但原理还是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它是如何让用铁做的轴心转动呢?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是先学缠线包,后学的原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没有相关资料呢?能不能发我QQ呢?

网友N:
三相异步电机都无刷的吧,加个无刷我我以为是什么新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N:
恩恩,都是无刷的,还有我想问问异步和同步电机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好多种接法,什么交叉式,链式的,在学校时学过,现在还给老师了!
“现在还给老师了”什么意思,书籍还是知识?
实际就是全部忘记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三相异步电机都无刷的吧,加个无刷我我以为是什么新电机。
只能说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无刷的,用于调速的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有刷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磁场应该知道吧!
有这个就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三相异步电机都无刷的吧,加个无刷我我以为是什么新电机。
无刷一般是指直流驱动电机:平常直流电机都是有刷,但是所谓的无刷直流电机准确的说是直流PWM驱动交流电机,说白了那个驱动器就是类似于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罢了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要控制其转速的话是控制三相输入的电压还是电流呢?我测试了不同速度,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值都一样,如何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要控制其转速的话是控制三相输入的电压还是电流呢?我测试了不同速度,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值都一样,如何解释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要控制其转速的话是控制三相输入的电压还是电流呢?我测试了不同速度,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值都一样,如何解释呢?
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速度调节,只能变电机的极对数或电源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不知道如何知道马达的极数怎么样看出来...能否说说?

网友P:
找本电动机原理书看看吧,一两名说不清句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知道马达的极数怎么样看出来...能否说说?
百度搜索去。

网友E:
我来当回搬运工!

原理什么的就自己百度了吧!

网友Q:
三相三组线圈,每组的多少圈,每圈多少匝,每匝多长,每匝多少层,每层直径多少都有规定的!每圈放置方式也也有规律!什么同心式,链式,交叉式,功率大的还要双层放置!有熟手指点,多练练,孰能生巧吧!

网友R:
星形或者三角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