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感恩,我自己的理解不是很深,我的理解是,编码器是有磁感电阻,然后磁环上面有不同极数的漏磁磁场,旋转时磁场强度不一样时会产生不一样的阻值,分的电压也会变化,然后就有了正弦波和余弦波输出,Z相怎么产生就不理解了,但奇怪 是,我看编码器电路图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磁感电阻在上面。。。

网友A:
增量型的编码器传感器的技术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磁性编码器,不是光学型的

网友B:
我知道的磁编码器,是转子由间隔镶上的磁性(不一定带磁,可能是磁性金属)块构成,定子上是磁感应开关.磁感应(接近)开关是很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