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4号缸Q0.5原位。
3号气缸Q0.4下降,压活塞,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向右行驶10cm,机械定位,
手放密封圈
3号气缸Q0.4下降,压密封圈,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左移,回位。
5号气缸Q0.6动作,夹紧活塞约50s,夹住,夹紧
手动放套筒,
6号气缸Q0.7动作,夹紧缸筒,夹住40s,
7号气缸Q1.0动作,定位缸筒,定住
8号油缸Q1.1推动活塞至油缸限位开关2(I0.4),到位,停止推动。
8号油缸松开,复位到限位开关1(I0.3),到位,停止。
5号气缸Q0.6松开,七号气缸Q1.0回位,6号缸Q0.7松开。
人工取件。
电磁阀是二位五通。

网友A:
思路你自己不是写出来了么,还要啥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的,感觉程序不对,中间定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的,感觉程序不对,中间定时。
没有传感器定位?用定时,也许动作没做完就下一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好每个气缸都要用限位开关吗?

网友C:
最好每个气缸都加传感器,要不不可靠,尤其你还有人工参与,撞机器事小,伤人就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我看哈目前程序吗?

网友D:
用SFT移位指令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指令,我刚开始学200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指令,我刚开始学200的。
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编制顺序控制项目的PLC执行程序。

网友F:
我觉得吧,可以试试顺控程序

网友G:
这种程序,用步进是最好的

网友H:
4号缸Q0.5原位。
3号气缸Q0.4下降,压活塞,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向右行驶10cm,机械定位,
手放密封圈
3号气缸Q0.4下降,压密封圈,10s以后回位
4号气缸Q0.5,左移,回位。
5号气缸Q0.6动作,夹紧活塞约50s,夹住,夹紧
手动放套筒,
6号气缸Q0.7动作,夹紧缸筒,夹住40s,
7号气缸Q1.0动作,定位缸筒,定住
8号油缸Q1.1推动活塞至油缸限位开关2(I0.4),到位,停止推动。
8号油缸松开,复位到限位开关1(I0.3),到位,停止。
5号气缸Q0.6松开,七号气缸Q1.0回位,6号缸Q0.7松开。
人工取件。
这按这个思路用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