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s7-200 smart 怎样写数据进ERP,想写几个VD的数据进ERP系统 PLC有个触发位 上升沿就写进去  没做过 求思路

网友A:
首先PLC拥有以太网通讯端口,但是ERP系统里面是不能像组态软件系统一样,直接选择PLC控制器的型号来读取数据的。
所以,只能通过上位机的工业控制计算机首先获得PLC控制器里面的数据,然后再次中转传输给ERP系统的数据库系统,比如SQL2008数据库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先用数据库读出PLC数据保存,再通过ERP系统去读数据库的数据???

网友B:
用OPC之类的试试
或者什么SDK之类的接口

网友C:
直接读估计做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先用数据库读出PLC数据保存,再通过ERP系统去读数据库的数据???
先使用工控机安装组态软件读取PLC内部的数据,然后再考虑组态软件如何和ERP系统进行连接传输数据。

网友D:
直接配个触摸屏,触摸屏与PLC通讯,同时触摸屏可以直接与ERP的数据库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可以与ERP通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可以与ERP通讯吗??

富士V8,V9系列可以与ERP通讯。

网友F:
OPC :S7-200 PC Access SMART可以直接自西门子官网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  都已做了测试程序  通过PC Access smart与组态王链接  目前很OK  现在的问题是组态王怎样写数据进ERP

网友G:
组态王或力控等组态软件读取PLC的数据

存储在服务器的数据库里

ERP也共用同一个数据库

读写操作都行

完全没问题

本人已亲自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都已做了测试程序  通过PC Access smart与组态王链接  目前很OK  现在的问题是组态王怎样写数据进ERP
ERP系统一般都是公司花费大价钱购买正版授权以后,聘请软件商部署的。比如用友公司、金蝶公司、紫金桥公司。
如果真的有需求在ERP系统中集成PLC的生产数据,可能需要付费给ERP系统的部署商获得二次开发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