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电机不转的原因有很多,有方法通过报警指示灯来提醒线上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电机不正常了吗?(不需要打开电气柜查看空开或者接触器之类跳掉)只通过报警灯亮或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不转的原因有很多,有方法通过报警指示灯来提醒线上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电机不正常了吗?(不需要打开电气柜查看空开或者接触器之类跳掉)只通过报警灯亮或灭。
在设备的操作与控制面板上安装电机运转的报警指示灯显示系统,不过这种人机交互式界面已经过时了,最新的手段就是使用国产廉价的5英寸触摸屏显示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并显示图片和文字的报警界面信息。

网友B:
可以的,加辅助触点,串进灯或者报警器,跳了就指示了.

网友C:
可以实现!
关键是电机不转的问题点是怎么形成的!
这样才能有办法进行配置!

网友D:
首先需确定电机不正常的检测和判断,能给出信号就可点亮指示灯;
可能需根据具体情况定。

网友E:
一般接线不用PLC触摸屏的那种。单纯的接触器的话,可以考虑用两个指示灯,一个接在接触器常开触点上,吸合就亮。按了按钮不亮就说明接触器或者控制电路有故障。还有一个指示灯可跟测电机转速的霍尔传感器连上。再弄个单片机里面写个程序,上电了电机低于多少转速就报警,然后用一个小功率的直流LED灯显示。两个指示灯一个220V的,一个5到12V直流电都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还不如直接搞个便宜的旋转编码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直接搞个便宜的旋转编码器呢
你一个编码器再便宜还得五六十,一个霍尔传感器带记数模块的30不到啊。而且编码器程序复杂。。。。。。

网友G:
用两个指示灯接在接触器常闭和常开的触点上。看指示灯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在电机转动那里装一个接近开关,电机转动就让接近开关输出一个闪烁信号,灯常亮或者常灭就是停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在电机转动那里装一个接近开关,电机转动就让接近开关输出一个闪烁信号,灯常亮或者常灭就是停转
想法真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J:
你还可以用专用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你要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在电机转动那里装一个接近开关,电机转动就让接近开关输出一个闪烁信号,灯常亮或者常灭就是停转
我们用过一种速度开关,就是接近开关带延时功能,延时可调,在机械轴上装个感应铁,速度过慢或堵转后信号就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辅助触点怎么跳,如果出故障时上下都有电,没有变化信号传输,报警装置不动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接触的太少了,很多电气元件对我而说太新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种多功能型的接近开关是不是挺贵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接到电机综保故障常开点上,如果保护动作了,报警器就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