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型号FX1S-20mt,此机已使用了八九年,前几天停了一天电后再上电出现错误指示灯闪,连电脑查看故障为6401,查看里面的程序没有了。清除内存后重新输入程序又可以了。不过断电后第二天在上电又出现此现象。如果不断电就没事,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程序没有了还是说不完整?

楼主:
一点都没有了

楼主:
为什么断电后就不行了,已经连续运行了八九年,程序也没动啊

网友B:
估计是内部的存储芯片异常了,换一台吧

网友C:
不知是掉电即丢失程序,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不会真的是存储器有问题了吧,或者是被改写了。
还是早年稍微了解过EEPROM,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因此,我所说只是猜测,难以当真。

网友D:
三菱fx1s的PLC内置2K步的EEPROM内存,不需要后备电池保持程序。
如果程序无故丢失,应该是CPU板异常了,拆机清理所有杂物和灰尘,如果故障依旧,更换新款的FX3U系列。

网友E:
FX1S没电池、程序存储在EEPROM;估计是CPU板异常、换一台吧(FX3G/FX3S)

网友F:
上面CPU板整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