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解惑,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12-13):
这个当按下启动按钮第2次时q0.0是带电的,c0复位,那么在程序的最后一行会不会出现当c0复位时q0.0仍带电自锁?

网友A:
替你转一下。

网友B:
C0复位的同一个周期内C0常闭变常开。

网友C:
应当是C0复位时,(需)Q0.0已经是断开的了。

网友D:
驱动C时错误的;驱动C单独一个网络;将CU连接到M0.0常开触点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好人呀,

网友F:
方法没问题的,不过CTU要单独用一个网络

网友G:
之前看到有个论坛前辈,用比较指令,觉得很不错

网友H:
你这个别说运行了,编译都过不了,重新画好在说结果

楼主:
搞不懂当第二次按下按钮时c0动作,c0的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那么此时c0的复位条件达到,c0是立即复位了,还是等到下个周期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