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在小机台中的使用

楼主(2016-12-13):
LOGO在一些机台中使有很方便,修改程序方便,不用电脑。特别是修改一些定时器的时间也很方便,比PLC简单。

网友A:
方便这个是没错的啊

网友B:
对于小的控制,确实比较灵活方便,又结构紧凑。

网友C:
有的是在面板上或者门板上开孔固定LOGO,直接不用打开控制箱门即可调整按键。

网友D:
楼主接线没有号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接线没有号码管
线不多,手上没有号码管。就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