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出现闪烁no_ op求大神解决!明天还有调试!

楼主(2016-12-13):
安川伺服S7系列,选择fn002进行,进去JOG模式然后出现闪烁no _op一两秒(是报警吧),没有办法调试。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手册上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讲
手册说 表示驱动禁止状态,将驱动禁止功能取消即可

网友B:
你没有上主电,只上控制电点动JOG肯定报no-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上主电,只上控制电点动JOG肯定报no-op
谢谢,电工把强电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