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变频器成热点

楼主(2016-12-13):
前几天一个帖子关于变频器能否控制风机
我们这里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电机和电机风扇。使用3年了 一切正常。老外设计。

楼主:
这是图纸
311.1 就是风扇

网友A:
  那只能说明控制的电机转速比较高,负载比较轻,风扇能够满足电机散热的需求。搞设计要灵活,不能死搬硬套。

网友B:
一拖二是可以的呀

楼主:
我们这电机不长期运转

网友C:
环境好,负载轻。

网友D:
我们电机风机另外控制的,

网友E:
变频控制锥形电机还运行了将近10年了,也没问题。前提是负载不大

网友F:
不长期运转,是指不经常使用、还是不连续运行?
还可以据2楼所说,观察一下风扇的转速等情况。

网友G:
如果长期低频下运行,配套的电机风扇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长期运转,是指不经常使用、还是不连续运行?
还可以据2楼所说,观察一下风扇的转速等情况。
不连续运行

网友H:
为什么要这么控制?电机是多大的?变频器控制它调速吗?还是不调速,就一个转速转?这么并联驱动要达到的目的是啥?有些不解。

网友I:
不知道设计意图!

网友J:
我去年有一个风机也是这样弄的,我说普通风机就可以,谁知客户装了个变频风机,凭空多出了个风扇,只能在变频器上并联了,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1年多了运行良好。

网友K:
不长期运行就是没有外挂的风机也没问题,我们以前变频器带的电机都是普通电机,就没有专用的散热风扇,从零点几到几十个千瓦的都不带风扇,不过我们的设备大部分不是长期运行,也有长期运行的,一般转速较高。

网友L:
老外也有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外也有垃圾
这确实是。人无完人

网友M:
风机是可以控制的啊,只是看你们的工艺需求,还有电机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