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报3130故障

楼主(2016-12-13):
接手一台ABB ACS800-04-0260-7+K458+P901变频器报3130故障意为中间直流回路电压振荡检查半可控整流管能正常触发导通,换触发板后试机带30KW电机运行并监测直流母线电压,上电代机时显示1005V,动运行后电压为997V能正常运行,输出电压,电流平衡。到现场带负载试机时变频器上电代机显示直流电压为996V启动运行时直流电压波动较大有时显示860V运行到43HZ时报3130。敬请遇到这种故障的师傅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明天我查一下检测电路,看能否找到故障点。

网友B(2020-08-18):
楼主查到了吗?我手上一台到40HZ就报3130

网友C(2021-06-07):
你这是中压吗?3130修过两台大的,都是整流触发板出现老化,

网友D(2021-07-09):
检查是否整流电路有缺触发,母线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E:
既然能触发,就怀疑是不是母线电容失容,上电后断电,观察一下键盘能亮多久,如果断电立即熄灭或者很快熄灭那就是电容完了,否则即使触发板在空载能触发,带载后有可能触发不正常

网友E:
再就是用数字表测量一下母线电压是不是和显示一致,如果一致就是我上述分析,如果不一致,还要检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