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阀控制

楼主(2016-12-14):
我的设备是三个气缸,每个气缸上下都有磁感应开关,每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的上下动作,动作方式是按下启动第一个气缸动作到位后气缸2动作,到位后第3个气缸动作到位后延时1分钟左右,第3个气缸回位到位后汽缸2动作到位后汽缸1动作回到原点,磁感应开口只有两根线是常开,请师傅给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A:
简单点、公供参考、最好还时自已花点心思

网友B:
没太仔细看楼上的电路图,不过肯定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这要用双电控电磁阀了!

网友A:
单电控的话将前面K2/K3/K4的常闭触点改成K7/K6/K5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1楼的图思考一下,看能否实现所需功能;开始时花点时间考虑,会有收获的。

网友E:
只用继电器控制,有那么点难度。

网友F:
按下启动,J J1继电器吸合自保持气缸1动作;(缸1顶点感应J2吸合)气缸2动作;(缸2顶点感应J3吸合)气缸3动作;(缸3顶点感应)时间继电器延时60S后J4吸合自保持常闭点断开J3失电气缸3退回原点,缸3原点感应J5吸合常闭断开J2失电缸2退回原点,缸2原点感应J6吸合常闭断开J1失电缸1退回原点,缸1原点感应J7吸合常闭断开电路等待下一次启动。
用到8个小型继电器,1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电磁阀用2位5通双电控的控制系统较简单,1楼的图感觉有点不对,也许我看不清号码

网友F:
双向阀明显不合理,下一步动作还需磁感开关来发信号,用单向阀成本省了,控制电路也更简单。如果是油缸那必须用双向阀

网友H:
用plc控制线路比较简单

楼主(2018-04-19):
谢谢各位师傅,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