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定子上的三组绕组出现问题,变频器会保护,但是如果转子上出现问题,送电开车时电机会出现飞车现象。。所以请教下诸位师傅,换好轴承后,怎么样才能简单判断下整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旋转变压器?我头一次听说。

网友B:
旋转变压器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旋转变压器 也是一种测量角度的产品,类似编码器,但出来的信号是正弦波,一般需要一个解码板转换成方波。 要检查是否OK,应该首先要看看绕组是不是通的吧,我没有维修过,但很多年前卖过,我个人认为有点类似电机结构,要测信号应该需要一个解码板, 不知道示波器能不能直接测出信号,楼主可以接上示波器转动转子试试看

网友D:
见过一个进口设备Lenze变频器上测速用的就是resolver(旋转变压器),可能价格要比encoder(编码器)便宜点。

网友E:
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如果不懂线圈的绕线与接线方式,只能通过目测看一下线圈有没有烧黑,金黄色的铜线有没有变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