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ACS800系列多 变频器,小负载运行正常,额定负载运行报FF89故障。说明书上说“液体冷却R8i逆变器模块的电抗器过温。”可是这台变频器是风冷的,也没有电抗器,会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散热不好,吹吹灰,检查一下风扇,之后再看看有什么变化。若无变化再检查一下热敏电阻及测温电路。

网友B(2017-08-31):
后来怎么处理了?我手头一个ACS800,现在送电不运行也报这个警的。

网友C(2018-12-26):
有可能是aint板坏了。

网友D:
可能是某个温度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