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毛病,胶木碳化短路

楼主(2016-12-14):
开拆了
清理干净试机OK

网友A:
看来环境比较潮湿,需经常清灰。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短路引起的黑色的吧。

网友C:
什么线路板,
用放大镜拍的吗。

网友D:
哪来的胶木?电路板自带的吗?

网友E:
这个是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F:
开挖,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G:
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H:
注塑机控制板还是啥玩意呢

网友I:
环境不好,通病

网友J:
该打扫卫生了,因为要过年了。

网友K:
这就是经常遇到的故障处理方式,怎么都没查到故障,清扫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L:
清理干净即好,可能是有导电性污渍或污损,还需防止出现同类现象。

网友M:
清洗剂清洗的

楼主:
线路板胶木碳化后造成串电,测量有200多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线路板胶木碳化后造成串电,测量有200多欧
清理干净后喷一层三防漆。

网友O:
我修家电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P:
应该换板子。这样修哈以后,还会再爬电,短时没事。

网友Q:
时间长了老化还是环境太恶劣

网友R:
环境不好就做防潮处理!

网友S:
修好后可以涂点硅胶(防潮)

网友T:
需要定期清理才好啊

网友U:
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V:
这种故障不好查找。

网友W:
加一层三防漆吧

网友X:
灰尘多,加上环境潮湿

网友Y:
这是高压电弧打火的痕迹

网友Z:
焊点要重新焊一下,有可能有虚焊。

网友AA:
生锈了吧

网友AB:
这种毛病专门难高手。

网友AC:
处理完搞一层松香或者胶水 以防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