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忙看看编译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14):
哪位老师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中控的DCS,目前一编译就提示错误

网友A:
有编译错误就是程序有问题啊,你到那个错误的位置看看。

网友B:
DCS和PLC区别有多大?

网友C:
DCS和PLC+组态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编译错误就是程序有问题啊,你到那个错误的位置看看。
能具体说说吗?如何去查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DCS,你双击错误处看看能不能定位到错误的程序。

网友D:
有错误,怎么解决?
答案有二个,
一,动手去改正出错的地方。就是自己去改错。
另一方法,让别人改,或者找一份没错的来。
看起来是三个答案。

网友E:
按照提示去查2#站的文件看看,手动查。

网友F(2017-08-13):
2#控制站算法里面 梯形图 功能块 ST 进去重新编译会有详细错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