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打不着火

楼主(2016-12-14):
四个工程师同乘一辆车,车打不着火。
机械工程师:启动装置坏了。
电气工程师:电池坏了。
化学工程师:油不干净。
IT工程师:要不咱们先下车再上车试试?

网友A:
都是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过难道IT工程师就会关机重启?

网友B:
IT工程师就会关机重启比较有意思。

网友C:
还以为楼主的车出毛病了呢!

网友D:
还以为天冷 车打不着火了呢 ;踩着油门打 试试。

网友E:
都下来推车吧

网友F:
马达烧了。。

网友G:
IT工程师应该是说:要不把车钥匙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H:
这是什么?冷笑话吗

网友I:
4个人可以推着走了!
冬天既锻炼身体还热身!

网友J: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综合起来可能就能解决问题;
另外,协调也很重要。

从另一方面说,人们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按自己的思维方法看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起码没有推卸责任,算好的了。。。

网友L:
咱们的工程师有那么白吃吗?
尤其那个IT

网友M:
以为是楼主的车打不着火,
想给分析一下原因,
看来有人给分析了!

网友N:
只能说明解决一个问题站的角度不同,提出的建议不同。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都是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过难道IT工程师就会关机重启?

这算啥,现在电气工程师听说也是遇到故障先复位

网友P:
专业角度都没错

网友Q:
我真以为楼主的车坏了

网友R:
看来搞IT的比较不靠谙

网友S:
多复位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都是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过难道IT工程师就会关机重启?
这算啥,现在电气工程师听说也是遇到故障先复位
这样的话,故意还怎么查?保留现场才能查出是设计问题,还是使用现场的问题

网友T:
那司机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楼主的车出毛病了呢!
还以为来这里求助来啦

网友V:
这个:我的机械手程序,出问题的确可以首先断电复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V:
这个:我的机械手程序,出问题的确可以首先断电复位,
映了大老的话

网友V: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V:
这个:我的机械手程序,出问题的确可以首先断电复位,
映了大老的话
这个:异常出错执行断电重启,如果人为按复位按钮3秒就可以自行回到初始位置。需要人为按钮操作是确认设备可以复位,不然设备打坏人咋办??

网友W: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都是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过难道IT工程师就会关机重启?
这算啥,现在电气工程师听说也是遇到故障先复位
这样的话,故意还怎么查?保留现场才能查出是设计问题,还是使用现场的问题
实际操作中,这方法确实很有用,特别是用了PLC控制这类的现场!

网友X:
电气人一般都会用第四招

网友V:
我昨天车辆开车去是正常,开了10KM左右发动机停车,看一下油量较低,因为离加油站只有不到800米,于是推车去加油,加油还是不能发动,推去加油站旁修理:结果是起动机坏了......
结果最终要客户来车接我过去

网友Y:
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网友Z:
都不想实际看一下,胡乱猜测,这样的工程师要不得。

网友AA:
瞎编,真的就算是低水平工程师也不会只考虑自己熟悉的领域,否则怎么会出现扯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