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组跟零部件区别

楼主(2016-12-14):
请教各位部件组跟零部件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建的一些部件,有些跑到部件组里,有些在零部件里?如果在原理图是插入部件,如果使用处于部件组的东西,则会显示不拥有部件,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现在用EPLAN的挺多的

网友B:
差点看成是仓库管理软件了!

网友C(2018-01-14):
部件组就是几个零部件的组合,比如,HH52P-FL+TP58X1,组成一个部件.
在部件组新建,跟零部件新建一样,部件编号;HH52P-FL+TP58X1,再打开部件组,新建,在部件编号添加主部件HH52P-FL,又再新建,在部件编号添加TP58X1,点击应用即可.
注意,在部件组下面分解成部件汇总表选是,分散放置部件组打勾。

网友D(2020-03-21):
回复 网友C:
为啥我弄了一个部件组,由三个部件组成,插入图纸的时候,又提示我选择宏文件呢?

网友E(2023-06-02):
部件组和模块表头有专门的内容进行选择,零部件表头没有选项。

网友F(2023-09-16):
谢谢一楼 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