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各位晚上好,  第一次接触到运动控制的程序,没什么经验  想请教一下
  如何用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计算电机转速
  高速计数器计算的脉冲     然后定时中断  脉冲除以时间 这样行么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些。
按常理,知道每圈的脉冲数,就可以计算出速度;可了解控制器的指令,看有不有相关的。

网友B:
用的什么PLC?三菱的有SPD指令

网友C:
编码器接入高速输入端,使用高速计数器计数,编码器上有参数一转是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就跟着转一圈。电机转速太快就要接到其他地方,比如减速机轴,计算时就有加上减速比

网友D:
粗糙计算转速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脉冲除时间,这个响应相对有1-3个扫描周期的滞后

网友E:
固定时间测脉冲或者固定脉冲个数测时间;或者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网友F:
使用的PLC没有相应的指令,那就编段程序

网友G:
用定时器误差会比较大一点,建议用时间中断做

网友H:
 我也在学习之中

网友I:
这样做估计误差较大呀

网友J:
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数是已知的,然后监测收到的脉冲

网友K:
不懂你用的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如果是增量型的编码器,它有输出圈数信号的,就是Z相信号。

楼主:
有没有说现有的指令  不用去编程序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三菱的有SPD指令。台达、永宏也有这个指令。

网友M:
之前有个帖子,专门讲西门子的,里面对这一块有介绍的

网友N:
可以的 在一定转速下准确